亚托的像真机壳ESKY的450能用吗?

楼主(2008-05-11):
问一下,亚托的像真机壳ESKY的450能用吗?会不会出现螺丝孔不对眼要自己钻的问题啊?

网友A:
应该不行,壳里有个木托架,上面的螺丝孔是按照亚拓的底盘订的位

网友B:
同问,不过是对GL和WING能不能用?

网友C:
呵呵~!可以用的,固定木板确实需要改,但是即便不改也可以用的,螺丝孔距离大概差2毫米,可以换大的螺丝固定的!~

网友D:
上面是align的,原来的孔只能安装align的机架。
下面的是FK的
螺丝孔有爪螺母的,建议移走爪螺母,在夹板下加一件大约30x30mm的小夹板,方便重新定位爪螺母,现在没有配合E-sky的洞洞。

网友E:
我买了个休斯的,配亚拓500机子的
但我把ESKY450的装进去了,一样飞!,就是尾管有点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