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新手问题!

楼主(2008-05-11):
四冲程甲醇机和二冲程甲醇机,哪个更稳定些???(相对级别一样的,比如四冲程52左右和二冲程40左右)
四冲程的是不是要比二冲程的更干净些????

楼主:
晕,没人回答下???
难道老鸟们都飞了???

网友A:
四冲的省油!不易坏!

网友B:
各有各的好处啊
2的重量要轻一点,维护较方便,调整简单.............,但噪音大,废油(和同级别4比).............
4的要重一点,尤其在维护上在调气门间隙上有点麻烦,调不好,可能启动不着,不好好工做,燃烧不充分...............噪音要小与同级别的2的
在稳定性上好象应该在不同品牌之间要好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