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客服请进,GM730求助!

楼主(2008-05-11):
我有个GM730,控是JR9X2,接受用西安PPM,正常接线,但尾
舵机
微调中立点后,就变成左右行程不一,左右行程差明显的大的,锁尾没问题,但我发现这样会使我飞行时候的左右摆尾动作速度严重不一致,无论怎样搞也不行,但如果解除中立微调又好像好点,但如果这样做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尾舵的连杆角度,请问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A:
这样问可以吧,等待商家答复吧

楼主:
补充:我控的左右行程量没问题,都是左右100%

网友B:
大家都是这样的,除非你调整尾巴上连接尾桨夹的连杆。
本身直升机就有一种向左的自旋,必须有一定的攻角才能阻止这种自旋,意味着普通情况下肯定向左转比向右转要快!而且直升机默认情况下尾轴物理中点尾桨攻角基本为零,你说除了我说的办法外还能怎么调?

网友C:
如果你喜欢左右行程一致 那就使用辅助微调来调节中立点 不要用微调
这样就可以 左右速度一致 行程一致 达到锁尾了
更好的办法就是换HITIC 5000 可以独立调节 左右行程 取消了 中立点的说法 呵呵

楼主:
理论速度差存在我知道,但行程差距确实有点大,我还有个401,同样的微调中立点后,左右行程却没这个问题存在,真是不明白,我不是说730有故障,可能是我设置问题,所以请教前辈们

网友D:
limit设置可能和控的travle不对应

网友E:
看不懂也要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