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研究恒龙大脚电调,请指教

楼主(2008-05-11):
(无正文)

楼主:
第一次烧了前通道的三只N型管,换上IRF3703后,着机不到两分钟,又烧了后通道的四只管,请教是什么原因?另外经分析电路,向前时驱动管是三并两串,向后时是四并两串,所心,向后速度比向前速度稍快。会不会是马达偶然短路造成?请高手指教。

楼主:
另外我将马达拆了出来,用2A可调电源接马达电源脚,结果发现马达要用很大电流才开始转,基本上加电压到1.5伏,电流已达2A,但马达还是不会起动,要用手将传动轴转一转,马达才会起动,起动后,电流马上降为零点几伏,之后,电压加到7伏,电流也不会超过2A,请教有人可以解悉一下吗,我估计是马达起动电流太大,造成电调烧坏,这个马达这样起动正常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的电调和你一样320A 的,改了二个马达(双马达)在草地上能抬头了!电调正常!这个电调双面有驱动管的,不知前进后退是怎么区分的!

楼主:
前进时用三并两串,后退时用四并二串,所以后退速度比前进快。

楼主:
自从换上辉盛995舵机后,先后在恒龙大脚电调上烧了三次管,最初以为是马达的问题,回想一下,即使不接负载,每次都是在加油门,而且同时转方向舵机的时候烧的,为了证实一下,我用1A5伏的外接开关电源独立向舵机供电,结果发现,舵机转向时,会造成电源电压波动极大,后来换上可调的带稳压功能的电源供电,转向时,电压才不会变。经多次试验,在独立供电情况下,不会再烧电调,烧电调原因是辉盛995舵机与电调共用5伏电源时,影响电压,超出稳压负荷,造成烧电调。血的教训!!我已烧了三次,大家引以为介。另外,请教一下,想从7.2伏电源直接独立向舵机供电,舵机是否可承受7.2伏电压,如果用5伏,稳压后,用不用接电容,接多大的电容?

网友C:
LZ的情况和我几乎一样 我就在家换上辉盛945 车子还没动 两分钟就开始电调发烫 接着关了车子电源开关 车子大概两秒后开始猛退 只好强行扯掉电池 再试 电调开始冒烟 晕死。。。。。。。。。

楼主:
自已动手换MOS管吧,在淘宝IRF3703,4元多一只。不过要有不要电调外壳的打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用8.4V的动力锂电直接推过MG995,没问题。

网友D:
辉盛995的电源一定要直接接在电池上。

楼主:
楼上的,肯定吗?我就是怕8.4伏太高,不敢直接接在主电源上,舵机的电压一般最多都是6伏吧?肯定没问题吗? 但如果这样接,也一定要先开电调,才能能舵机电源吧?我试过只接舵机电源,电调没脉冲输到舵机的话,舵机会傻转。

网友F:
995剁机装上没问题 你换个电机试试 我320电调 用双电机都没烧掉你一个电机都能烧厉害?肯定是电机有问题了
995剁机怎么接到电源上了晕? 还是从接受取电。

网友G:
应该是舵机电流太大,引起单片机电压波动,最后造成前进和后退的MOS管全部导通而短路电源引起烧了MOS管

网友H:
我是都烧到燃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