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龙大脚为何烧电调??有图

楼主(2008-05-11):
我的恒龙大脚电调,烧了前通道驱动管,换上后,不到两分钟又烧后通道,请问是什么原因?是马达短路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另外我将马达拆了出来,用2A可调电源接马达电源脚,结果发现马达要用很大电流才开始转,基本上加电压到1.5伏,电流达已达2A,但马达还是不会起动,要用手将传动轴转一转,马达才会起动,起动后,电流马上降为零点几伏,之后,电压加到7伏,电流也不会超过2A,请教有人可以解悉一下吗,我估计是马达起动电流太大,造成电调烧坏,这个马达这样起动正常吗?

网友A:
可能是马达烧了,最好换一个马达试一下

网友B:
测试电压1.5V太低,
不排除内部局部短路的可能,要看你平时用它暴不暴力了,更换测试

楼主:
马达并没有烧,新车玩了不到10分钟,用我的可调电源最大只能2A供电,用手转一下,马达是可以起动转起来的,另外,又换了第二次驱动管,检查清楚,将驱动管部分电路图也划了出来,确定电路没问题,将马达拆出来,空载试机,但有时候电调会突然没反应,剩下转向舵机可以转,要重新开电源,电调才有反应,唉,问题真多,空载试机都这样了,装上车上玩会怎么样?请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马达运转过程,有时候短路,造成电调保护跳停?还是电调上的单片机受到干扰,误动作死机?请指教。

网友C:
哥们 你要是知道就不要问大家!
直接加大点电压 看看启动 如果 启动不了 电动机的线圈相当于导线 不烧也是短路状态 相当于电机的负载无穷大!所以 我想你还是 重点检查下电机的启动问题 包括碳刷和换向器
想实验 电调的话 你可以 找个 小功率 的 电机 比如玩具电机 (12V 耐压的) 运转一下看看 这样不会烧电机 也不会烧电调的话 基本是你电机坏了!!

网友C:
还有啊 新车玩了不到 10分钟 不代表马达不会烧 烧马达只是很短的 1分钟就可以的 不如堵转的情况下 大油门 几秒钟啥都完蛋
重点检查 看看你的电机 不加电 转动是否灵活!!基本上 转一下后它自己能转一会!!
检查 碳刷 有无 伤情 坏了摩擦加大 掉的东西 卡住 换向器 或者 卡住 转子!!
你要是就觉得你的电机没坏 你就直接把你电池接电机上 这样就知道你电机坏没坏了 如果电池烧了 可别怪我!!

楼主:
楼上的,我上面的“将马达拆出来,空载试机,”,意思是已经接上马达,只不过没装在车上。

楼主:
“直接加大点电压 看看启动 如果 启动不了 电动机的线圈相当于导线 不烧也是短路状态 相当于电机的负载无穷大!”这点我明白,但按电池的性能,短路情况下也只不过十多安电流,而MOS管额定电流是几百安,为何还会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