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L螺距的问题!

楼主(2008-05-11):
我的控是FF6,准备用这控翻一下。今天调螺距出现个问题。
一航飞行模式时的悬停螺距是5度(油门杆在二分之一处)。
IDEL(3D)模式,油门杆在二分之一处根本不能把距螺调到0度。如果调到零度的话,一般飞行模式的悬停螺距也变成了0度。
总结出:一般飞行模式和3D模式共用一个悬停距螺调节菜单?一个调另一个也一样的变化?
怎么回这样呀,有用过FF6控飞450的吗?头都大了。

楼主:
那位朋友帮一下忙嘛,不要只顾看嘛!

网友A:
在装飞机的时候 要保证 油门杆中间(舵机中立点舵盘和机身成水平)在50%的时候 螺距为0

网友B:
是你控的选项问题,FF6没用过,不知道IDEL的螺距怎么调,反正在其它控上至少有四个模式可调,NORMAL,上空,IDEL和熄火。
下个说明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装飞机的时候 要保证 油门杆中间(舵机中立点舵盘和机身成水平)在50%的时候 螺距为0

这个我知道,在3D模式下油门杆在中间我已成螺距为0了,但是切换到一般飞行模式后,油门杆在中间位置也变成了0度.应该是我原来的+5度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控的选项问题,FF6没用过,不知道IDEL的螺距怎么调,反正在其它控上至少有四个模式可调,NORMAL,上空,IDEL和熄火。
下个说明书看看吧。

这个控的说明书太简单了.哎呀.好烦.

网友:
复杂的东西`````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你把一般飞行模式设为5度不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个控,是这样的
我用这控飞电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6857

网友:
我当时用FF6的时候只能调悬停的螺距,而且螺距曲线的点只有三个。。。嘿嘿,我当时买的时候FF6比6EX还贵的,但是飞直升机还是6EX。。。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在3D模式下油门杆在中间我已成螺距为0了,但是切换到一般飞行模式后,油门杆在中间位置也变成了0度.应该是我原来的+5度才对呀.

没错 不一定非说成3D模式  油门杆在中间 0%  25%  50%  75%  100%  实际应该的曲线位置是50% 为零度  3D 和 航线是一样
然后在航线模式下 油门杆 在中间 把螺距曲线 (50%)上调  使螺距为5度左右
看看 911 的调整帖子 很能会明白些
FF6 6EX 只有两个模式

网友:
FF6的3点油门曲线,其实只能改变中间的1点。
螺距曲线的3点,其实只能设定PL、PH两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