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15还是精密车床吗?

楼主(2008-05-11):
这是网上找到的

这张是小良哥刚到手的

铭牌上少了关键的两个字"精密".
为何要改铭牌,难道现在的不是精密的了吗?

网友:
看得够细的,真是不一样了.

网友:
外观上做工很细,判断是否是精密机床,我认为要看它的各项技术指标。

网友:
分公司的吧?或者怕打口水官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真没有注意啊!

网友:
图上的厂家也改名字了!不知注意了没有啊!

楼主:
应该是同一个厂家,以前叫"****厂",现在改名叫"****有限公司",

网友:
打上精密俩字就精密了吗?

网友:
俺们哪会几个买的确实精密,主轴0.5丝.

网友:
CM615究竟是什么车床?

原来CM615叫精密仪表车床,现在的车床铭牌是仪表车床,少了精密,今天我联系徐三庭,他发来的合同产品型号一栏写的是CM615丝杆车床,CM615究竟是什么车床?
会不会随着车床名称的变化,车床生产时控制的精度也随之降低呢?要不然厂家为什么要玩这种文字游戏?

网友:
问问厂家,看他怎样说.

网友:
等我攒好了!测测就知道了啊!

网友:
..你的机子比我早到,现在还没测出来啊。

网友:
快点呀,我也向上这张床。

网友:
强烈请求近期买此床的同学测精度,看看精度是否一如既往的高

网友:
今天问徐关于丝杆车床的问题,答复是丝杆车床是对应手扳车床的。他们的仪表车床是手扳的,这个615有丝杆可以自动走刀,所以叫丝杆车床。但是徐对此车床是否为精密车床回答含糊。

网友:
我连百分表都没有啊!没有办法测啊!去了旧货市场,一个破的没有测头的哈量的百分表要我80元,好黑啊!还有一个80年代的北京海淀工具长出的磁性表座要我80元啊!根本就不便宜啊!心都太黑了啊!买个新的也不至于这么贵啊!可恶的收旧货的!

网友:
我的合同里写明的是仪表车床啊!没有精密两个字啊!不过我觉得车床的同轴度很好的!说明书中也写明了主轴是调好的啊!

网友B:
歌厅妓女小姐!
现在只叫歌厅小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歌厅妓女小姐!
现在只叫歌厅小姐!

歌厅妓女小姐!-歌厅小姐!-小姐!
精密仪表车床!-仪表车床!-车床?

网友(2012-01-25):
仪表车床.就等于精密床.

网友C:
楼上一群全是小白 尤其我上面这个  还是让我这个机电一体化毕业的半吊子给你们解释一下吧

机床按质量等级分:仪表,中型,大型,重型
按精度等级分:普通精度,精密精度,高精度三种
按自动化程度分:手动,机动,半自动,自动
按通用性程度分:通用机床,专门化机床,专用机床
  另外提一点关于机床的代号 可能很多人只知道玩对这个不太了解更有甚者干了十几年的车工都不懂:
  G高精度、M精密、C车床、Z钻床、T镗床、M磨床、2M(2磨)、3M(3磨)、Y代表牙是齿轮加工机床、S代表丝即螺纹加工机床、X铣、B刨、L拉床、D特种加工机床。 其他代号不多说了
G估计你们这辈子都不多见 CM总该明白什么意思了吧,精密车床。所以那个精密仪表车的精密二字纯属多余 CM足以见得属于什么类型了,一个好的机械工人只要看一下机床代码就知道是什么床子什么精度等级多大质量范围了
  另外再提一点CA6140都知道吧至于那个A所代表的意思就是结构不同于普通C6140的意思

网友:
打这么多字不容易 车床代码扫盲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一群全是小白 尤其我上面这个  还是让我这个机电一体化毕业的半吊子给你们解释一下吧

机床按质量等级分:仪表,中型,大型,重型
按精度等级分:普通精度,精密精度,高精度三种
按自动化程度分:手动,机 ...

cm615是精密车床 那cjm250是什么车床呢?

网友:
关于机床精度等级举几个例子 普通机床要求螺纹精度为2级
                                     精密机床则要求为1级
内锥孔接触面:普通机床要求达到65%-80%
                     精密机床要求80%-85%
轴向定位支撑面对支承轴颈的垂直度:普通机床0.008
                                                   精密机床0.002

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学以致用了 用在扫盲上了  除此之外真是别无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cm615是精密车床 那cjm250是什么车床呢?

意思就是不同于以前的CM615了 也就是有的地方改变了。  厂家会因为某种原因改变机床结构或是其他的某项方面的指标等等 ,总之 为了与以前的CM615加以区别 所以加了一个字母,你可能会问了不加行么?当然不行这关系到他们的生产工艺零件采购 跟售后服务,如果你的床子坏了送回厂家可能两种设备有某些部位零件不同 但是你却无法区分,当然你会说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么,那你不觉得通过那个J直观的了解 与你拆开才知道相比 要省事很多么,当然了我只是举个例子。实际并不一定如此

网友:
同理于CA6140与C6140

网友:
008说不明白了吧,真能装逼.

网友:
抱歉 见笑了

网友:
不要说装逼这个词多不好听啊

网友(2012-05-04):
问各大侠,今我就遇到这机机,几乎新的放在那不用,老板要四千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m615是精密车床 那cjm250是什么车床呢?

可能是家用精密

网友:
小机床一个 不是精密的

网友:
我到想把我 CM615 换个加强版CM615 就怕做工不如从前了

网友(2012-07-06):
Fang大哥,CM615加强版是什么型号啊,有资料吗?看了很多帖,似乎这两年CM615不火啊

网友:
不是    CM6125是

网友:
专业人士呀

网友(2012-08-27):
写上精密就舒服了?  这种货色精密个屁哦 就一毛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