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电池放冰箱里好吗?

楼主(2008-05-11):
里
电池
用胶纸包好放冰箱里保存是不是可以长寿一些?

网友A:
据说可以,要作好密封,具体没试过,请搜索以前的帖子.

网友B:
一般阴凉处存放就可以了,还有单片电压3.9V

楼主:
这么低,会不会漏电导致电压过低而损坏?

网友C:
我已经用冰箱保存电池有两年了 用装食品的密封盒子放到保鲜里 最好电压保持在3。7-3。8之间

网友D(2008-06-15):
长期保存,充电到80%,然后放在阴凉的地方
也不用放冰箱啦

网友E:
3.7电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