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8-05-11):
各位大虾,小弟请教:
今天飞450的时候,降落在草丛里面,结果尾桨被长草缠住后伴随着异常的响声(可能是扫齿轮的声音)骤停
立马油门最小,拔电检查,好像没见到有扫齿轮的现象
结果插电后试飞,原地的时候,尾桨旋转一切正常,但起飞后空中尾巴打转,打控没法控制
请教各位,帮忙分析原因,如果解决,谢谢!!!

网友A:
尾桨打滑了吧.

楼主:
我也不清楚,如何判断呢,解决方法呢,谢谢LS
还要,我刚才看了一下,发现尾舵机(辉胜9G)好像有点问题,朝一个方向打的时候,回中很慢,另一个方向是好的
插电测试,发现朝回中慢的那个方向打,尾桨的转速会下降,而且有异响,会不会是舵机的问题,请指点

网友B:
重新上紧尾桨T头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