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电调烧毁的原因有哪些?大家各抒己见吧~~~

楼主(2008-05-11):
好多人正常使用状况下烧毁了~~~烧的很诡异~~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一通电、有的飞几下,怎样的都有!

网友:
电流过大.堵转.

网友:
怎么没多少人提出看法,俺新手没得学啦

网友:
我觉得是瞬间电流太大,击穿。

网友:
我自己的经验,
一般电调损害都是是MOS管的控制脚(G)击穿短路比较多
如果电调有起火烧毁的现象就是MOS的 D,S短路啦!!
控制电路损害的机会不高.
至于发生的原因,就甚么时间都有可能发生啦 .但是良好的操作习惯(低速启动.,紧急时切媳火)应该可以减少发生的次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各个芯片的导通电阻是否平衡,最好是将芯片都换掉,
尤其是两片芯片并联时,这两片芯片一定要用同样的芯片,
以保证通过这两个芯片的电流大致相同,这样就不容易烧了。
我的10A电调,将6片芯片全换掉后,
一直用到现在,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过热,,,进水,,反接~就这些

网友:
郁闷

说实在的我烧了两个了!!!找人鉴定也说不清楚!!!伤心!!

网友B:
请问哪买得到管子

网友:
进水  坏 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买得到管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6184&extra=page%3D2我买过,不错

网友:
如何检测过流?

网友C:
MOS管长时间工作在放大区 发热严重容易烧 也就是油门说长时间没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长时间工作在放大区 发热严重容易烧 也就是油门说长时间没全开

也就是说开最大油门反而对电调更好?

网友:
油门在80%_90%的时候 MOS管发热最大啊这是工作最频繁的位置..是啊全开更好啊!管子全打开了不用频繁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