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为比较完美P-51降落

楼主(2008-05-11):
自认为比较完美P-51降落,25级-51,首飞破处,翼展1200mm,翼面积24.9平方分米,安装OS32两冲发动机,10*6刀桨,6EX控.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jPbGuyN2Jo/
朋友用手机拍的,大家将就着看吧,接近黄昏时候飞的,有点象黄昏了.

网友:
呵呵,我的P51跟你一样,也是25级的。装的三叶25级发动机。今天也是破处飞行。。第一次下拉不够,加油抬头,降下来后增加了下拉再飞就OK了,此机在装机的时候很麻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7998&extra=page%3D1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飞机安装完后在地上滑跑很容易拿大顶,我都是一直拉着杆跑的,下次要把脚架往前弯一点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场地惨了点,三爷的发动机,尤其是小排量的,怠速时间一定不能长,最多3~5秒,不然推油猛点就会熄火.你的下拉角度是多少?我的也是加油抬头,1/3油门能平飞.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起落架固定前要向前扳一下,从机机正上方看,机轮前缘和主翼前缘在一条垂线上就没问题了,除非滑跑的时候有大的障碍.

网友:
看视频我还在纳闷。。怎么你的就飞得这么平,原来和我第一个起落一样也是小油门飞,后来直接在上面两个发动机架垫了4毫米的层板才完美解决,全油门都不抬头了。原机自带有右拉,但没有下拉。这架飞机设计有些不合理,安装防火墙抓牙螺母才废劲。。。虽然上面两个孔位刚好在层板连接处,我废了好大的劲才装好。因为这个连接处里面有一个层板穿到防火墙上,要把层板割掉一部分才能装上,还有排气,我是倒装,排气被防火墙顶住了,装不下去,我只有把防火墙割掉一些才装上,希望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抬头没有很严重,全油门大约30度爬升,可能下拉还有点小,再加点看看.另外我用OS发动机,排气管到发动机的距离比三爷的要大一点,正好在防火墙的外面,所以安装没什么问题.你用25发动机觉得动力怎么样?

网友:
动力刚刚够不富裕。飞这个足够了,反正也不能吊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过要是做机动动作的话,25发动机小了点,这机机头罩不小,估计最大能装36的发动机.我个人感觉32发动机正好,重量也适合,动力足够做所有动作的.准备换11*4的桨,看看能不能降低点反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认为比较完美P-51降落,25级-51,首飞破处,翼展1200mm,翼面积24.9平方分米,安装OS32两冲发动机,10*6刀桨,6EX控.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jPbGuyN2Jo/
朋友用手机拍的,大家将就着看吧,接近黄昏时 ...

论坛好慢啊

网友:
飞得姿态真好,就像电影里的一样!!!!!!!!!!!

网友:
今天拆开看了。里面的支撑架居然没断,是固定电池的扎带断了。。真是结实呀。。

网友:
楼上的P51是陆海空的吗?想整架40级别的P51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象是辽宁的一个厂子出的,不是很有名气,象真度不是太好,精度不如大厂产品,装起来比较费神.

网友:
操控的人跟我们的高中数学老师长的很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