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E-SKY0404控与E-SKY 0420 是否匹配(都是35M)

楼主(2008-05-11):
如题,请老鸟解答.  收上有个新的E-SKY 0420  35M 一直没用,想淘个控与之匹配,刚好有个模友出E-SKY0404控

网友:
我觉得应该能配上,99%的可能性,还请用过的朋友说一下吧。

楼主:
晕, 有人试过吗? 我需要的是100%

网友:
完全可以,放心用吧

网友:
完全可以,我认为,我用的0420A,和0404 配,遥控距离超出200米。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的解答, 另外,这一套新的买要多少钱呀,

网友A(2008-08-09):
5楼在吹牛皮.你看清楚了没有.那是只六通道的接收机.不是四通道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在吹牛皮.你看清楚了没有.那是只六通道的接收机.不是四通道的接收机.

呵呵。又长知识了,,,原来4通发射不支持他自己厂的6通接收,高人实在是多呀o(∩_∩)o...

楼主:
晕啊,那么就的帖子也顶了起来, 我现在还没得到答案, 请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主,只有7#明确说不能用。你问问他原因,如果把不能用的排除了,那就是能用了 呵呵。
不过7#说的也有须些道理,0404+0420肯定是有2个通道用不起来的o(∩_∩)o...

网友:
楼主放心吧

无问题,我是72M的,完全可以

0404只能控其中的1345通道,飞固定够了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解答~

网友:
我正在用啊`~~~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在吹牛皮.你看清楚了没有.那是只六通道的接收机.不是四通道的接收机.

晕,菜鸟乱答.完全可用,接收5\6通闲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