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SKY V4带的模拟线爽玩了一晚上G4

楼主(2008-05-12):
真不错,只需要加装个EMU就可以了!呵呵,唯一不痛快的是因为是四通的控,所以只能玩G4里面的固定翼和LAMA机子,其他所有直机都不能玩!不过画面真的是逼真极了,也容易玩极了!

网友:
嗯?请问飞其他直升机还需要额外通道吗?

网友:
G4玩直升机,只需要四通

楼主:
我的用ESKY的0404怎么不能玩直机的呢?要怎样配置才行呀?现在是推油门直机螺距会动,但是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annel map里smoke通道反向

现学现卖

网友:
什么都可以玩的,只要把7通道反向就行了

楼主:
哈哈,试过了,的确是那样!不过用ESKY的控玩得很不爽!

网友:
同意,esky 的塑料很软,不如TDF 6A

网友:
来个贴图啊

我明天也有模拟器了

网友:
你怎么弄的,教我381807822,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错,只需要加装个EMU就可以了!呵呵,唯一不痛快的是因为是四通的控,所以只能玩G4里面的固定翼和LAMA机子,其他所有直机都不能玩!不过画面真的是逼真极了,也容易玩极了!

请问lz的模拟线是什么样子的?我用XTR带的“usb转音频”的线,没搞定。

网友:
LZ能不能来个详细的介绍!我是新手,教教我!!

网友:
用  ctrl+G 就可以启动发动机了~

网友:
怎么设置和安装的,弄个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