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的警用快艇

楼主(2008-05-12):
该快艇原动力是540电机被我改成ASP15发动机+软轴
桨是自制的30金属铜桨
改了排气
加了一条加速管(竞速发动机专用的)
全重在1KG以内
重心在40%处
还没下水
不知能跑多快?

楼主:
这是改后的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强烈要求上视频

网友:
设备没做防水,注意设备安全.....

网友:
真黄,不知道暴力不,估计上80没问题吧

网友:
手工不錯!

油箱最好放在二條柱的位置,因你的船底好像沒水線,升力不夠,
船浆也要換大一点的,速度上45-50已很好了!

楼主:
这船是木壳的里面有环氧局部加强

水线有两条
没拍出来
桨好象是小了点
试航后看情况再加到32MM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