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控,请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08-05-12):
如题,不知道FF9和JR9X2哪个更好一些,各有什么优缺点?谢谢了

网友:
都好,凭直觉吧,更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网友:
奔驰 宝马哪个好

没有绝对

喜欢哪个用哪个

网友:
我买了FF9

首先声明本人是菜鸟。
前几个星期也犹豫了相当长时间:

- JR的优点:屏幕大,设置更方便,油门螺距点数多,价钱便宜一点。缺点:接收机插口好像不兼容futaba,需要自己改造接头,跟GY401的配合(感度设置)不像Futaba的那么容易。最要命的是,有时会失控(这是我的一个老鸟朋友告诉我的,也是我放弃JR的原因,虽然JR比Futaba好买)

- Futaba的优点:久经考验,跟GY401配合容易。缺点:价钱贵一点,据说做工不是很好,会掉漆,只有5点油门螺距曲线。

所以我最终还是订了FF9

楼主:
JR真的会失控吗?用过的说说

网友:
用过的怎么不说话!给新手建议呀!

网友:
都用过。。。
jr9x2 造工好,模友试过失控。
ff9,除造工外,没什么不好。

结论: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