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实用又便宜的数字万用表

楼主(2008-05-12):
以前一直用指针表,有个830B感觉不爽
看了发现这两个
胜利890D          75RMB
优利德 UT58B  110RMB
选择那个比较好呢?

网友:
一步到位福绿克

网友A:
说实话,这个价位的表,都挺一般的~如果你没有太专业的要求,已经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个价位的表,都挺一般的~如果你没有太专业的要求,已经可以了~

言之有理,反正就是量一下锂电,这个价位的万用表,看4.XXV只能相信小数点后1位,看12.XXV更是没谱。。。

网友:
给你推荐一个dt-201微型数字万用表,95mm×60mm×20mm。

楼主:
呵呵  多谢楼上各位朋友
我只想选购口碑好点的表,比如像胜利的,米不多还能一步到位哈

网友:
VC9806+   基本直流电压准确度0.05%,200多点吧,这个价位一般只有0.5%,我打开看过里面用的Maxim的芯片。

网友:
很多淘宝店在卖深圳滨江的VC9806+ 和A+ 多了背光,价格便宜些大概170,标称的精度同胜利。
问一下,实际精度和质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