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清楚烧恒龙电调原因是辉盛舵机造成

楼主(2008-05-12):
自从换上辉盛995
舵机
后,先后在恒龙大脚电调上烧了三次管,最初以为是马达的问题,回想一下,即使不接负载,每次都是在加油门,而且同时转方向舵机的时候烧的,为了证实一下,我用1A5伏的外接开关电源独立向舵机供电,结果发现,舵机转向时,会造成电源电压波动极大,后来换上可调的带稳压功能的电源供电,转向时,电压才不会变。经多次试验,在独立供电情况下,不会再烧电调,烧电调原因是辉盛995舵机与电调共用5伏电源时,影响电压,超出稳压负荷,造成烧电调。血的教训!!我已烧了三次,大家引以为介。另外,请教一下,想从7.2伏电源直接独立向舵机供电,舵机是否可承受7.2伏电压,如果用5伏,稳压后,用不用接电容,接多大的电容?

网友A:
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烧了电调,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难道就不能用辉盛的舵机了吗?用其他舵机也会这样吗?

网友B:
插个电容到,接收机随便一通道~

网友C:
怪舵机干嘛,换电调啊

网友D:
电调设计有问题,舵机电流也确实大了点。
电流大造成5V电压下降,升压电路,MOS管驱动电压不够

楼主:
楼上的有点道理,但如果是“MOS管驱动电压不够”,为何空载时仍然会烧?

网友E:
995是数码舵机吧,数码舵机起动电流是很大的,不管空载负载,电调BEC输出一定要大电流的才行。

网友F:
电调的电源部分设计不当,
可以在接收机上面的空闲通道插一个6-10V,1000-2000UF的电容.记得不要插反了.
电调里面的线性BEC很难带得起大脚的舵机,数码舵机更不用说了.

楼主:
已另外用两只7805及两只470稳压供电,另外在淘宝上买的irf7303,虽然标称有100多安电流,但实际使用时,如果只用一只,车速20公里,管已经比较热,内阴绝对不止是标称的2.8毫欧,是不是网上的都是不合格品?

网友D:
IRF 7303 ? 内阻 50毫欧... 写错了把?

网友D:
查了查,应该是IRF 3703 才对, 100A 是理论数值, 最大电流不超过75A ,请参考数据手册附注 6

网友D:
还有以上要求驱动电压在10V以上...
希望楼主检查一下mos管的驱动电压

网友G:
和LZ的情况几乎一样
顶一下 希望玩恒龙1比10电大脚的朋友都来看看 到底恒龙原配320a电调能不能用辉盛舵机 我的是945舵机 就试了下 然后电调就没戏了 郁闷。。。。。。。

网友H:
用7805稳压要接电容的
我上不了图

网友H:
怎么这个网站不能从电脑上直接上图吗?不会弄

楼主:
是IRF 3703 参数文件: http://www.ic37.com/htm_pdf/572065_86404-pdf.htm
刚测过,只用一只管的情况下,管脚压降0.03伏,实测驱动电压只有6伏,与标称的10伏差很多,影响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