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F9的控问题

楼主(2008-05-12):
我的FF9控用在
电动直升机
上,接电调后可以听到电调提示音,但推油马达不动,新手不知道的东西太多,请高手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去下个FF9中文说明吧

网友B:
是不是打开了熄火开关?

楼主:
请问在哪里查看是否打开了这个功能?

网友C:
看看油门是不是反了

网友D:
控的面板上如果有MIX显示,就表示用开关动作被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