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中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8-05-12):
6EXHP的控中EPA是用来调每个通道舵机的最高和最低点的,那SWSH中的CHA,CHE,CHP也是来调舵机的运动方向和行程这不是重复了?
知道的请请仔细说明一下各自的作用,越详细越好!!!

网友:
EPA是调初始舵量,对行程大小无关。而cha,che,chp是调行程的

楼主:
那中立点摆臂不能垂直能否通过TRIM来调节

网友A:
TRIM就是用来调中点的。

EPA是用来调整舵机转动比例的。由于舵机生产的差异,在给定相同的信号时,舵机转动的角度可能不一样,这样,在ccpm斜盘时,如果改变油门,由于3个舵机角度不同,斜盘上下运动时就会倾斜。通过调整EPA,可使3个舵机的转动角度尽量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M就是用来调中点的。

EPA是用来调整舵机转动比例的。由于舵机生产的差异,在给定相同的信号时,舵机转动的角度可能不一样,这样,在ccpm斜盘时,如果改变油门,由于3个舵机角度不同,斜盘上下运动时就会倾 ...

EPA来调整三个舵机在操作扛控制下,转动相同的角度,那SWSH中的CHA,CHE,CHP用来调行程,那也就是调角度,又有什么不同?

楼主:
我有点明白了,是不是说EPA是调节操控杆在最低位置时,三个舵机的初始舵角,让斜盘水平,而SWSH中的CHA,CHE,CHP是用来调节我们从低往高推操控杆时,三个舵机都有相同的转动角度,时时刻刻都保持斜盘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明白了,是不是说EPA是调节操控杆在最低位置时,三个舵机的初始舵角,让斜盘水平,而SWSH中的CHA,CHE,CHP是用来调节我们从低往高推操控杆时,三个舵机都有相同的转动角度,时时刻刻都保持斜盘水平.

非也!
EPA不是调整初始舵角,它是用来保证推油门时,三个舵机有相同的转动角度,从而使斜盘保持水平,这个工作不是由CHA,CHE,CHP来干的。

要调平斜盘,须采用以下步骤:注意调斜盘前,一定要将EPA调好,并把各个舵机的运动方向调整正确。
1,将油门推杆置于中点;
2,调整舵机摇臂安装角度,尽量使其水平;
3,使用trim微调,将三个摇臂尽量调平。由于6ex不能单独调3个舵机,则如果不能严格水平,要使三个摇臂的角度尽量一样(这点很重要!)。
4,调整连杆的长度,使斜盘水平。

楼主:
CHA,CHE,CHP又是什么时候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A,CHE,CHP又是什么时候用呢?

它们是调行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们是调行程的。

行程是指总的三个舵机总的行程,还是什么?这个功能在你前面用EPA方法调完后什么时候用啊??
我现在对EPA跟SWSH中的CHA,CHE,CHP不大清楚,能否详细说明各自的功能和用法?谢了

网友A:
你将EPA调好后,将CHA,CHE,CHP保持默认值(50%)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EPA调好后,将CHA,CHE,CHP保持默认值(50%)就行了。

如果把ch.CHE,CHP调成100%或0%会怎么样

网友(2008-07-17):
我的是CHA-55,CHE-55,CHP-100的

网友:
看过张图,我的理解应该是1到4通道设置成为100%,接在6通道上的螺距舵机就不能调成00%,因为它的动作角度大于其它的舵机,各位是应该这么的理解吗?

网友:
好帖!正需要,帮顶!记号

网友(2009-03-29):
留下脚印

网友:
详细明了,

网友B:
以前总是看贴不回贴,后来发现很傻,现在把这句话写到记事本上去,每次看贴都切上去,既可以帮人顶贴,又可以拿到积分。

网友C:
好贴,一直也不是很明白的东西

网友D:
 今天才发现

网友E:
学习了,EPA是为了保持斜盘的水平,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F:
好贴,正好有用,谢谢啦。

网友G:
做个记号,以后会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