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原装电机和电调巨热问题

楼主(2008-05-12):
最近发现我的GF原装电机和电调7分钟航线下来,温度非常高,现在气温确实也比之前热了,电机用手摸上去非常烫,基本一放上去就要松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象,飞行空气温度大概是二十几度左右吧,飞跃20C2200毫安电下来是3.75V,冲进去大概1300毫安。。。。

网友:
我的也一样,应该没问题吧!我每次飞完之后都会停歇一段时间,等它们温度降下来了之后重新再飞!

网友:
这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430X就这样,LZ换2217吧

楼主:
哦,感谢楼上各位了,因为玩了gf才几个月,之前是冬天,飞下来温度很温暖的,哈哈,不知道加了散热片是否会好多,准备买一个,再去电脑城淘一下12V的小风扇,也給电调一起降降温

网友:
最好给电调加个散热片,毕竟电调也是电子产品,虽然耐热,但对电子器件来说,工作条件差了,什么问题都会有的,论坛上烧电调的贴多起来了

网友:
顺便检查一下你的电机齿轮和大齿盘之见的间隙是不是太小,尾传动皮带是否过紧。电机和电调负荷过大也会不正常发热。

楼主:
电机齿轮和大齿盘之见的间隙我调整过了,用力转动大齿能带动电机齿转动很多圈,证明不会太紧,另外尾皮带也比较适中,应该不会过紧,但是温度还是很高,不知道电机轴承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换AKE的电机吧

呀拖原配电机和电调性能一般,我用冰峰35F电机配好盈,超级凉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呀拖原配电机和电调性能一般,我用冰峰35F电机配好盈,超级凉爽

好盈的是那个型号的啊?

网友B:
楼上的两位大大,不要随便换哦,否则机器有什么问题,他们就可以借口说你用的不是原装东西不给你处理问题哦。你们没有听说螺丝质量问题,不是用原装yt工具造成螺丝头滑丝也不负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两位大大,不要随便换哦,否则机器有什么问题,他们就可以借口说你用的不是原装东西不给你处理问题哦。你们没有听说螺丝质量问题,不是用原装yt工具造成螺丝头滑丝也不负责哦

我就没有想过还有保修,哈哈

楼主:
模型的东西一般都很少有保修的...除了部分电子设备,因为人为因素太多了,哈哈

网友:
基本动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