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元收的破烂,不知赚了还是亏了。

楼主(2008-05-12):
今天在打铁铺看到这个砂轮机,大小刚适合我用,老板开价150元,到底值多少,我心中也没谱,于是赶忙到工具店了解,新的也就这个价 ,不过我看到它上面两个片状砂轮,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金刚砂轮?女老板说拆掉这两块铁片(片状砂轮)后就可磨菜刀了!我心中一惊,不知我外行还是老板外行,也不好作声,赌一把吧,最后100元成交。

刚淘回来的样子:

清洗后:

网友:
好象座子是用AB胶粘的

楼主:
电机外壳是铝的,座子是塑料的,有开裂痕迹,原主用AB胶粘好,可以正常使用,但我打算做个铁的底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打铁铺看到这个砂轮机,大小刚适合我用,老板开价150元,到底值多少,我心中也没谱,于是赶忙到工具店了解,新的也就这个价 ,不过我看到它上面两个片状砂轮,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金刚砂轮?女老板说 ...

100元卖了, 这女老板看你是靓仔

网友A:
砂轮是普通的,一个粗,一个细.不知铁片的妙用

网友:
前两天看到一个收破烂的.一个750W的单相电机.称了有21斤. 开价120元.

偶回家上网查一了下,新的260元有交易.

打算下楼杀到100成交.去到时,见到一个一个铁壳,一些铜线,还有转子....

你们说这个家伙拆费铁能卖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是普通的,一个粗,一个细.不知铁片的妙用

不是普通砂轮,而是左右各一个“铁片”,“铁片”上面喷有一层细细的砂,这两个“铁片”都是叠在普通砂轮上的,不知那两个普通砂轮是作衬垫还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铁片估计是打铁的磨菜刀开刃时当靠山用的.没那么复杂..100买的不太值
试试铁片能不能磨掉东西就知道了

网友:
找一块硬质合金头,试磨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对了,明天拿我的合金车刀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金刚石片,

网友:
呵呵。。无所谓了。。。东西有那么大。。价格也不算高。。。

网友:
不值  原封货150mm的也就180

网友:
不太值,有残。

网友:
不是不值~~~
是亏~~~

网友:
亏了,新的才150,砂轮怎么看都是普通的,就算是金钢砂,损成那样了也不值钱了

网友:
我觉得不值100。。。。。。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那两块直径15.5厘米的“圆铁片”是可以干合金刀的,一块粗磨,一块细磨,细磨的那块有明显磨损痕迹,粗磨的那块基本没有磨损,下图是粗磨后的效果。细磨后很光亮。
       另外,盘片运转时外沿有约1.5MM的摆动,想拆下来调校,不知怎么拆,想拧松盘片中间那只罗帽时,没法将砂轮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那两块直径15.5的“圆铁片”是可以干合金刀的,一块粗磨,一块细磨,下图是粗磨后的效果。细磨后很光亮。

http://photo.5imx.com/up ...

值吧?

楼主:
3A火眼金睛

网友B:
磨刀时能够很流畅的磨削,是没有必要修理的!

网友:
金刚石砂轮啊,太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刀时能够很流畅的磨削,是没有必要修理的!

由于轮片抖晃,高速时对刀冲击很厉害,我是靠间歇控制电源开关来降低速度,才能勉强使用。

网友C:
能用赚了,电镀金钢砂磨片是原主人磨玻璃用滴,要加水才耐用,磨硬质刀很易
砂轮端面要做到不扭铁片才不会扭

网友D:
100买的不太值,我60买的。就只是没砂轮。

网友:
成色太不好了吧

网友A:
把砂轮端面修平后再按你的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赚了,电镀金钢砂磨片是原主人磨玻璃用滴,要加水才耐用,磨硬质刀很易
砂轮端面要做到不扭铁片才不会扭

终于遇到识货的了
怪不得上面有着白浆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买的不太值,我60买的。就只是没砂轮。

如果100元买那个主机,我知道不值,买时我赌的就是那两块未知的片状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砂轮端面修平后再按你的铁片

修整砂轮端面看来不容易,有空想办法反复拆装几次应该可以找到平衡点。

网友:
不是不太值而是太不值,因为这个沙轮机买新的就是100元,我是烟台的,去年买了一台,架是塑料的,用了几天就碎了,只好另加固定.

网友:
两片金刚砂轮没什么磨损的话还是蛮不错的
抖动可能是机子本身的轴没做动平衡,或者轴精度不高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后今天进了两个共计20元,150直径,内孔12{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后今天进了两个共计20元,150直径,内孔12{旧的}

旧砂轮还是不用为妙,万一砂轮有裂纹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也是铁片的

网友:
哈哈!不交学费怎么可能成长呢!不过还是很值!知足吧楼主!

网友:
能用赚了,电镀金钢砂磨片是原主人磨玻璃用滴,要加水才耐用.   支持你还带个金刚石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