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问问.舵机控制器+笔记本能代替遥控器么?

楼主(2008-05-12):
如果把电调与舵机,连接到舵机控制器上面,舵机控制器与一台300-400块左右的二手笔记本连接,是不是就可以用笔记本来控制玩具飞机或者玩具车了?

还需要买些其它的设备么?

还有,传感器有哪些可以用到的?

网友:
我们想象一下你用这个来开模型车的情景:
舵机在车上,舵机线连在控制器上,控制器接电脑,你端着电脑跟在小车后面追啊追.....

楼主:
打算花个几百块,买个9-10寸的小本本,绑在 1:10 的小车车上面.

另外,我的布丁机,至少能载1KG的负载,也许够放一个小本本了.

网友A:
你想干啥………………

网友B:
..找人设计个软件。。发出PWM信号。。再给电脑声卡上面接个高频头。。还是N通道呢。。

网友C:
智能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啥………………

多谢你的混控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人设计个软件。。发出PWM信号。。再给电脑声卡上面接个高频头。。还是N通道呢。。

舵机控制器就是发出PWM信号的,是通过COM口通信的,有VB6的例程.

无线串口也有,只是感觉没有必要了,电脑就绑在车车或者飞机上.

声卡+高频头,那个是搞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控制系统?

想玩儿一下机器人方面的.

老板知道我玩儿电固比较投入,就威逼利诱我玩儿机器人,顺便学一下 .Net

网友:
准备搞什么啊

网友:
给他做个会叫床的 女机器人 这老板……偷着乐

网友:
小布丁你究竟想干啥,一会想搞这个,一会儿想搞那个,到最后还是那一架布丁机。

楼主:
已经打算弄一个150块的32路舵机控制器, 一台400块左右的10寸笔记本电脑.

传感器用些什么好呢?
打算先弄一个遥控车用的, 再换到飞机上, 都需要哪些功能呢?

还有, 有没有人用过微软的机器人开发套件, 介绍一下吧.

网友:
车就不用说了。就说说飞机吧。
用电脑自控,至少要陀螺仪,红外地平线传感器,GPS,摄像机和事先拍摄的地形图(地形匹配)。另外在起飞和降落阶段人工遥控干预。
你几百块钱的布丁机还想玩这个?

网友:
几百块的最佳用途就是一套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花个几百块,买个9-10寸的小本本,绑在 1:10 的小车车上面.

另外,我的布丁机,至少能载1KG的负载,也许够放一个小本本了.

建议别买本本,买PDA或者平板电脑,肯定在1KG以内

网友:
厄也可以把笔记本的屏幕、光驱、电池那些多余的东西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