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 X6 充电器的一根连接线,不知道好用吗?

楼主(2008-05-12):
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0cb7b8b6facae001c8404687b2db039.jhtml
这个是MAXPRO出的吗?
问了下,他说是的,MEGA 860也可以用.真的假的啊
o 把XXXXXX改成xxxxxx就可了,没有注意,现在这样了

网友A:
我也打不开。

网友B:
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0cb7b8b6facae001c8404687b2db039.jhtml
应该是这个地址.
我就是在他们那里买的,他说的860可以用,估计就是说我,不过860直接用上面的两个主电源线的话,会发生监测单片电压不准的情况,所以我还是用的原来的主电源线,这个板子就只作为 6s转两个3s用了.
确实是maxpro出的,这个我可以证明

网友B:
晕倒 , 5imx把 淘宝 给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