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魔界高手,请了解<模型相似原理>的朋友指教 ...
求助各位魔界高手,请了解<模型相似原理>的朋友指教!!

楼主(2008-05-12):
假如模型与真机的长度比例是1:5,那么速度、重量、飞机动力的比值又是多少呢?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对于模型来讲,这也是基本知识了,可是大部分人都不清楚,各位高手请不吝赐教,我代表广大热爱学习的模友向您致谢!

网友A:
除速度外(模型飞机要多高速度相当于原速度的话,按身长比例算,原速度=多少倍身长,那么现有模型速度=相同的身长倍数,视觉上就相同了)
没有可比性,也就是说无固定比例,机身缩10倍,重量一定要缩10倍?要真全按比例缩下来就飞不了了。

网友B:
模型,根本就不能用相似性来作比较。
道理非常简单,空气动力学,亦不能用简单的数学等比来比较!

楼主:
哦,看来我记错了?

网友C:
有可比性。要不然风洞有什么用。但是各个参数比例并不一定是一致的。比如说吧,尺寸1:10,重量可能是1:1000,动力可能是1:x..可以理论推导出,具体我忘了,但是上学时《流体力学》最后一章讲过,还很详细。可惜,忘了,都忘了。

楼主:
厉害,就是需要这些资料,十分感谢!!

楼主:
唉,楼上的楼上突然没了。。。。

网友C:
呵呵,领导强行关机了。

网友D:
 不是,是本人发现有错,怕误导别人自己删了。正在修改中。

网友D:
首先是几何相似,即面积比是长度比的平方,体积和质量比是长度比的立方。这是其它相似的基础。
以1:5为例,机翼面积按比例的平方(1:25)缩小,而质量按比例的立方(1:125)缩小,故翼荷按比例(1:125/1:25=1:5)降低。翼荷是决定飞行性能的主要因素,因此模型和原型的飞行性能就大不相同。
影响飞行性能的另一个因素是速度。空气动力(升力和阻力)都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若模型与原型翼型相同,则升力系数也相同,模型的平飞速度是原型平飞速度比例的平方根(1:√5≈1:2.24),即模型的飞行速度不是原型的1/5而是1/2.24,
然而并没有那样简单。
首先,尺寸越小,空气粘性的影响越大(雷诺数越小),即使同一翼型在不同雷诺数下气动特性也相差很大,所以模型的升阻比也较低,气动性能较差。
其次,强度和面积成正比,质量却和体积成正比,也是一个是平方关系,一个是立方关系,形状相似的结构件 ,尺寸越小相对强度越大——细细的草茎顶端可以支撑硕大的花穗,而按比例放大的钢管连保持直立都很勉强。可见同样的相对强度下,模型的结构断面尺寸相对可以较小;加之模型是非金属结构,所以就有更小的相对质量,因此模型的实际翼荷还要偏低。
这仅仅是平飞的情况。作机动飞行时,模型转动和航迹弯曲的角速度要比原型大得多,惯量又小,所以比原型灵敏得多。
由于以上原因,模型所需动力和原型机没有比例关系。因此,一架比例模型除了外形按比例缩小外,其余的都要遵循一般模型的设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