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個電調設置行程的問題·

楼主(2008-05-13):
上面這個圖是我在說明書上截取的關于行程設置的一部分··

我想問下··

我用的是LAMA0404的遙控····沒有液晶顯示的··好贏10A電調······那么該怎么設置行程呢?

上面的圖中只是說到在油門在最高點時“嗶-嗶”最高點確定音后,就將油門桿打下最低了···這時再等確定音“嗶”··完后就開始奏樂了···

我想問··那么怎么知道它設置的行程是多少呢??就像0%,50%,70%,100%這些數據··因為我的控上也沒顯示···

還是它認了一個行程呢???

請知道的朋友解答下··

謝謝了····

网友A:
这个操作是设置油门的总行程的最高点与最低点,即0%与100%
与油门曲线等无关的(除非你的曲线顶设置不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操作是设置油门的总行程的最高点与最低点,即0%与100%
与油门曲线等无关的(除非你的曲线顶设置不是100%)

請問下我這個控應該如何設置出0%,50%,70%,100%這種油門曲線呢??

還是只能設置最低和最高行程···油門曲線是默認的···?

還是起碼要6EXHP這種控才能設置的··

行程和油門曲線應該是兩個概念吧?

謝謝樓上的··

网友:
行程和油門曲線是两个概念
LAMA0404的遙控无法设置油門曲線
起碼要6EXHP這種控才能設置的

楼主:
OK``嚴重`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