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x3+9257+401 供电问题

楼主(2008-05-13):
如果使用 65mgx3+9257+401 飞450, 需要加单独的UBEC吗? 电调标称5V/3A 线性BEC够用吗?

网友A:
貌似不用把~~

网友B:
不用特别考虑供电问题吧?反正我没有采取任何特别措施,飞得好好的。

网友C:
足够,外加UBEC多此一举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准备上和楼主一样的设备,我是GL原厂的40A的电调,不用另外配电源了吧!

网友E:
一般不需要加.

网友F:
一般 就是 6V 的加 5V 的对应 4。8V 正合适!

楼主:
四个舵机同时工作时,电流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