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真的会失控吗?

楼主(2008-05-13):
个人比较喜欢JR9X2,但很多人说有失控现象,请求用过的人出来说说,还有就是JR的接收和401的插口是不是不匹配,需要自己改?谢谢了。FF9怎么样?

网友:
我的9X2还没发生过失控

网友:
按概率来说,任何控都会有机会失控。只不过越高级的控它的失控概率就越低。

网友:
PPM的协议基本上是通用的,属于模拟技术,可靠性主要依赖于硬件设计,做工和用料

PCM是纯正的数字技术,每一桢数据一般都有校验和,缺省值和failsafe(失控安全)值。在这点上,软件和协议的设计起了更大的作用。

网友A:
补充 LS  如果PCM 的硬件出了问题 不如天线接触不良 电池接触不良  摇杆电位器老化 ……等 信息再完美 也是错误信息 该炸一样炸!

网友:
PPM的协议基本上是通用的,属于模拟技术,可靠性主要依赖于硬件设计,做工和用料

PCM是纯正的数字技术,每一桢数据一般都有校验和,缺省值和failsafe(失控安全)值。在这点上,软件和协议的设计起了更大的作用。

JR和Futaba的PCM协议不同,可靠性当然不同()。只是效果如何,只有时间能够检验。

网友:
我当时 也是要吗 9X2  后来  还是买FF9    我朋友看到别人失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 LS  如果PCM 的硬件出了问题 不如天线接触不良 电池接触不良  摇杆电位器老化 ……等 信息再完美 也是错误信息 该炸一样炸!

呵呵,这里有一篇从德文杂志翻译的PCM/PPM比较:http://www.aerodesign.de/peter/2000/PCM/PCM_PPM_eng.html

失控的时候,应该做的就是尽快坠毁飞机,以免伤人,因为“这时候飞机的生存已经是第二位的了”

PCM接收机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当判断无法继续接受信号,就按照failsafe设定动作

网友:
如果每次失控都要怨控,那是不对的,干扰很重要,不能一言就下定论说9X2会不会失控,我只能说,目什么控都有失控的可能

网友B:
我要说的时人的失控会比控的失控的概率大很多。

网友:
10楼回答的很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说的时人的失控会比控的失控的概率大很多。

网友:
9X2不错,以前莫名其妙的炸机,都怪9X2失控,后查明是舵机问题.

网友:
赞同10楼的话,
我用两年9X2了,摔机从不怨控,都怨自己手笨

网友:
有線傳輸都會出問題了
更何況無線傳輸

只要是遙控都可能失控

有人說2.4G不會失控?
天方夜譚~

同頻機率低是真的
但這也只是免除掉其中一項失控的原因

网友:
拒统计8成失控是因为手法笨造成的,却愿控不好。^_^

网友:
很赞同10楼的观点,我还补充一点:没有任何设备的硬件和软件能胜过航天飞机,而航天飞机···············

网友:
我好像失控过,但是相比FF9,9XII,我还是无怨无悔的用9XII,401的两个接头需要用美工刀修一下才能插进JR接收机

网友:
可能是错觉失控,心里也不是很确定

网友:
不知2.4G的怎么样

网友:
楼主的问题真有意思
世界上哪有绝对把握的事情?

网友:
开奔驰不会翻车吗?

网友:
不是说9x容易失控么?后来才出的9x2

网友:
只要是遙控都可能失控

网友:
PCM 2.4G都存在失控可能.2,4G虽然是自动调频率.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个大功率的2.4G台子刷全频....死的一样爽.

PCM更直接失控的时候直接回到预设值 默认是回中..操.飞行中回中一样死人...

还有失控的原因不仅仅来自控和接收..有可能是接收电虚接. 电调过热 UBEC出问题等等等很多原因..所以不一定没失控就是控没有问题.也不一定失控了就一定是控的问题...不知道我这么说 LZ明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