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40发动机求教

楼主(2008-05-13):
刚买了一台老款的三叶40发动机,发现副油针拧不紧哦,顺时针拧不到固定位置,不知是和原因?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化油器是全新的哦,还没用过呢。

网友:
全新的哦

网友:
“拧不到固定位置”指什么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副油针顺时针拧不动了,就是到最小了,可我的这个化油器的副油针就是拧不到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了一台老款的三叶40发动机,发现副油针拧不紧哦,顺时针拧不到固定位置,不知是和原因?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副油针是拧在风门上的,关小风门时副油针插进喷油口,开大时拔出,就是拧不紧,开大风门时再往里拧能拧掉进里面。
你拧紧它干吗?你非要拧记紧的话可以把风门关到最小,用手搬住风门摇臂再拧副油针,就能拧紧!但不能使劲拧,会把喷油口撑大的!还可以把化油器进油口接一根油管含在嘴里,拧进副油针的同时用嘴吹气,你就会感觉到开始能通气,拧紧了就不通气了。
我看很多模友老调不好怠速,我发现好多是主油针没调好,调得太尖了(贫油)!全风门调到最高转速后一定要退回三四牙(至少)!!!再调小风门怠速!否则再主油贫油的情况下累死你也调不出怠速!!!副油针的基本位置是:在发动机熄火状态下把风门全开,调整副油针到刚从喷油嘴中全部拔出(副油针的尖端和喷油口齐平),这时再起动发动机细调,我的经验是再把副右针向里或向外调半圈左右(不会多于一圈、不会少于四分之一圈)!!!这样调好的发动机把飞机放在跑道上怠速下不推油门飞机不会向前移动,推油就会向前走拉回油门就会停下来,空中怠速多长时间再推油都不会熄火,高空大油门高速平飞突然垂直拉起收油门做失速倒转螺旋下降百八十米改出推右也不会熄火。

网友:
 晕
为什么要拧死 啊
那还杂调待速啊
一次我的几个摸友就把它关死了,在也没启动着过啊,还以为报废了
直到几个月后拿给我看我才发现副油针关死了调回来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