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个忙

楼主(2008-05-13):
我用6通2.4G,需要一个通道控制4只M995?哪位高手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Y线连接啊!不过你的接收机能承受那么大电流吗?

楼主:
这就是关键所在,能帮忙想个办法吗?

网友A:
舵机的电源线另外接大电流的外挂BEC,到接收机只接信号线和负极就行了。

楼主:
4只MG995只需要一只外挂BEC够了吗?楼上的靓妹改天请你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