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条玩具船,请大大们支招

楼主(2008-05-13):
电机型号:RS-380SSH
想升级改造一下,要求不高,跑快一点
请高手们支招
艇尺寸(约):长430mm;宽:215mm

换成无刷电机电调和舵机 来折腾一下玩玩

请问换成什么电机电调好呢?支招吧

网友:
呵呵,自己顶一下呀?

网友:
要暴力么?要用手头上有的东西来改么?

上450电直用的电机电调 3S 2200MAH电池

自己DIY水冷(很有必要,但一定别漏水)

换桨 用431  原配桨螺距太小

用9g舵机就能带动这舵了 ,想安全点用18g舵机

舵片很软,可能的话换硬一点的,推荐用电直的尾桨

原配硬轴效果一般,但不追求极速的话够用了

槊料万向节最好换金属的(我用的还是槊料的,但改动了一下,不然在高速下槊料万向节跑2圈就该挂了)

这样速度一般可以接受了,且这样改花费较少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支招

网友:
其实,我把万向节里面的那个槊料球头磨光了,钻孔,插钢丝,然后上黄油.

不过最好换全金属的,可能因为我那次人品好,这个改过的万向节一直还活着,但在跑了累计1.5小时后,也磨的差不多了

如果有条件就将中间的那个槊料连接器换掉,用硬橡胶棒挫出十字截面,换上去,这样能活的更久些,但要是那个槊料万向节的外圈暴了那就没办法了

换金属的最好,这个槊料万向节无论怎么改,在高KV电机的摧残下早晚要暴的

卖船桨的人一般也会有万向节卖,不过要看好你的轴径,另外这个槊料万向节很长,而一般金属万向节短一些

楼主:
用这个电机行不?

再配个30A的电调差不多了吧?要求不高速度能30以上就行了

楼主:
还没想好呢

网友:
祝改装成功

网友:
B20电机啊.对这条船来说小了点,不过只要求过30的话是够用了

内转电机用水冷可耐受电流能提高不少 B2040 用在船上,水冷效果好的话30A可以承受

用30A电调..................这样配不就跟小闪电一样了么?

KV用3500的 电调最好也水冷.

楼主:
估计能上多少码?

楼主:
用装胶卷的做了个2040的水冷

用装胶卷的做了个2040的水冷不知是否可行,等待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