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改2S,用这个线路图改吧,应该行的。

楼主(2008-05-13):
(无正文)

网友A:
试过没有的?

网友B:
我怎么看还是3S 啊?????

网友:
额..这是3S啊.....

网友C:
这就是3S的图啊.

网友D:
是啊,还是3S的图啊

楼主:
我本是给一个话题回复的,本意是会看图的从三个电池里把那个坏掉的电池芯去掉(因那个话题是他的其中一节电芯坏了问如何改成两芯的),之后并把连接线恢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