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迷惑

楼主(2008-05-13):
我的无刷,接通后怎么就只是抖动一下,没有其他反应?同时电调也随之开始有发热?是
电池
问题么?狗电池不能用么?

网友A:
是不是电压过高烧了电调啊?

楼主:
不会啊 ,才8.4V

楼主:
舵机也随着抖动

网友B:
接收机接好没有

楼主:
接收器也没有问题,把电机去掉,舵机能控制的,但装上电机之后,老是发热或者电机抖动下,然后没反应。刚才转了几圈。晕死我了

楼主:
该怎么接?

网友C:
电机和电调的接线有断的,缺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