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固朗找到乐趣的时候,今天尾推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8-05-13):
.
多日的练习悬停,今天高飞了一下,降落后,再一推油,尾巴猛转,什么原因呢?停机后检查发现,尾推摇臂与尾旋翼拧合的螺丝不见了,尾变距摇臂也不见了.所幸不是在空中解体,不然会很打击自信心.估计是在飞行当中,螺丝掉了.唉,看来我的JJ又要好好休息几天了.

网友A:
慰问一下,东兴兄你的蟹爪都扭曲了

网友B:
飞以前的检查很重要啊

网友C:
飞前一定要检查所有螺丝。或者上点螺丝胶。

网友D:
可怜的东兴~没上螺丝胶吧?~每次飞行之前都要检查的~
同情一下
有事Q上叫我~

楼主:
我之前就上螺丝胶,
但在维修时螺丝胶胶过的螺丝很麻烦,所以就没胶了,结果就成这样了,看来螺丝胶又要用了

网友E:
飞行前,检查第一
飞行时,安全第一
飞行后,维护第一

网友F:
不是吧,,又掉螺丝了,,我对这个问题也很烦的,上螺丝胶又怕下次拆时拆不下,,不上螺丝胶又怕容易震松。。。烦死。。

网友G:
要正反都上螺丝胶
我有一套GL的尾推组转让 (7字+尾叉+拉臂+尾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