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 10DS 65MG抖舵。

楼主(2008-05-13):
9X2 10DS 65MG 推油门至较高转速时(百分之七十左右)或收油门时,升降及副翼
舵机
摇臂上下跳动。没有节奏。(机器是亚托450)盼高人(应楼下的,将高人二字删掉)解答。先谢了。
已换副厂皮带。

网友A:
皮带是原装的吗?如果是换掉

网友A:
一时没看到"高人"2字,.....如果看到了,有点不敢回,,希望有问题大家讨论,有些词语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B(2008-07-10):
同问,试一下LS的方法先。

网友C:
和皮带没有关系吧,找个4700uf 10v的电容接到接收电上看看。

网友D:
换个电调测试看看。

网友E:
我不是高人!!我也是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F:
这个问题好像是因为65MG质量不好的问题吧,我这里也有类似的问题,刚买的65MG也有LZ这样的情况,一模一样,有时候又好的

网友G:
65MG质量不好问题真多,不知道还有什么舵机能代替65的

网友H: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曾经用华**的电调出现过此类问题 换电调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