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e SU-27

楼主(2008-05-13):
第一次做的SU-27,使用的是gale 设计的图纸,参考各位SU-27玩家的飞行感受,对图纸稍作改动。缩小了副翼的面积,减小翻滚的灵敏度。改进了升降舵。关于升降舵的改进是受南园猎鹰的帖子启发而改进的,为的是在低速状态下增大升降舵的舵效。在此对gale 和南园猎鹰表示感谢
啥也不说了,上图
配置是XXD kv2600
电机
;5043桨;Himodel 15A电调;Himodel 7.4V 1300mAh;ESKY6通接收;
辉胜5g
舵机
2个,使用副翼升降混控功能。动力十足哦。起飞重量270克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起飞,不好抓啊

网友A:
5寸桨上2S电池动力也不是很大。

网友B:
有谁能给说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测试,只是感觉一下,只推到1/5油门,放在地上的飞机就开始慢慢滑动了,推到1/4的时候,后面1.5米的窗帘就被吹得不行了。
不过没关系,我还有850 mAh 3S的电池后备呢

网友D:
机头冲上。看能不能悬空吧。

网友E(2008-08-06):
搂住。。
我要这。。
发个详细资料给我好吗??
he_b_zai@hotmail.com

网友F:
1、推力线太高,容易低头
2、7.4v 发挥不了kv 2600 的效果!

网友G:
我上的是11.1--2200MA---20C
2208----2600KV----7寸浆,,,改尾推,相当爽飞啊,速度也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