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配置

楼主(2008-05-13):
买了个SJM400PRO的空机,电子设备都要重新配起来.
大家有啥好的建议么?自己装机是第一次,有点无头绪
现在只想飞航道,3D什么的太遥远了.希望稳字当先.
现在自己心里的配置是这样的:
遥控器
:原来有个天地飞6通的,
舵机
:3个辉胜的9克和一个数字锁尾
陀螺仪
:固朗700
电机
和电调:SJM那个原装的和好盈30A
电池
:2200MA20C
不知道这个配置有什么缺点或不足之处么?
希望大家多提点意见,谢谢啊

网友A:
TDF6通用起来要仔细些,不少飞友的TDF通设备出现过问题。电机最好另选一个好点的,原厂的电机实在不咋地

网友B:
建议先用这些设备飞起来,待技术提高了换好的遥控器。

网友C:
用天地飞的控不好调机啊, 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都设不了,舵机行程也没法设,反正就是不好用

网友D:
天地飞6通 , 这个凑吧凑吧也将就用了
舵机一致性要好,换个辉胜行程不一样就调不好;油门曲线上来就是60%,中点基本过80%,不可调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E:
建議......舵機花一次錢到定位就好.....金屬齒...一班舵機摔機的話容易崩齒...更換麻煩準確中立點也不太優.......原廠的402就非常好用了..也比較便宜.....65mg也可以...但最進台灣的65mg質量變差........摔沒幾趟中立點就跑了...不知大陸那的狀況有好些嗎

楼主:
这里先谢谢大家啦,这么多热心的前辈指导.
我想我大概配机的目的没说清楚,
现在只想飞航道,3D和倒飞完全不考虑.
电机换成A.K.E冰峰雷电450R35-F 3D
有人说舵机行程要一致,是指4个舵机都用一个牌子的么?还是说希望用SJM的舵机?
我听店主说不倒飞GL700和GL730无多大差别,是真的么?
如果遥控实在无法接受的话,可以考虑换副特把的6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