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螺距过大问题

楼主(2008-05-13):
我的亚拓500油门最低时螺距为0 油门最高时螺距远远超过12° 什么原因啊,我用的是6EX

网友A:
通常调IDLE中点螺距为零,然后调NORMAL.
检查连杆长度,

楼主:
还是不懂,能否更详细一点

网友B:
請參閱說明書,並把機子上所有的連桿長度,按照說明書建議來調整
電子設備組裝,請參閱第20~24頁

网友C:
问问白娘子!

网友D:
螺距还不会设就上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