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傻问题,电烙铁怎么无缘古故就坏了

楼主(2008-05-14):
问个傻问题,因为电的知识不多,没学好。
就是昨天焊了一下香蕉头,然后把电拔了,可是发现保护套还没套,要加热才行,就把电再插起来,可是再插起来怎么就不热了,插其他地方也试过了,还是一样,插座上电确实有的啊。真是莫名其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动都没动就就坏了。

网友A:
是不是里面是电线断了.或是电热丝融了

网友B:
里面是陶瓷的电热元件
坏了很正常~而且现在的烙铁,质量……哎·
推荐买好一些的烙铁

网友C:
灵敏度电阻丝在通电的瞬间烧断了,很正常。

网友D:
烧过头了碑,,哈哈,,,

网友E:
买广东黄花的电烙铁,我都用了6年没有坏。

网友F:
扔了的了 买个2 3十米一把的 60W 我的 用两三年了 么有问题

网友G:
烙铁头热久了,不粘锡怎么处理

楼主:
原帖由
我爱宝马
于 2008-5-14 17:17 发表
烙铁头热久了,不粘锡怎么处理
用一种东西,好象叫香蕉水

网友H:
很容易坏的
不过黄花在国内质量很不错
自己也在用

网友I:
我用的 7元一把的 都有3年多了·· 以前的也是 烙铁头烧死了 实在配件也不好就不要了
其实 2元 3元的也可以用
你自己检查下 插头吧 这个地方比较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