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995请教

楼主(2008-05-14):
M995的最大工作电流是多少?以便确定UBEC能拖几只M995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测一下不就知道喽~~串一个电流表~~

楼主: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呵呵.自己试下就知道啊

网友D:
没测过,但那好像是相当费电, 我的练习机上用了3个3001,一个995(副翼), 不装机翼的时候,打舵时电量显示器不出红灯,装上机翼,电量显示基本上就没绿灯了~~~
不过995劲大~~ 呵呵,装飞机上不好使,还是用车上吧~~~

网友E:
可以计算出来的,根据舵机提供的参数表

网友E:
给你个参考,功率是8kg.cm 速度是0.16s/60度的舵机,最大电流我算出来大概不到1A

网友F:
和齿比还有效率有关的,我实测是2A不到点,(憋死时)

网友G(2008-11-04):
电压6V,堵转电流2A

网友H(2009-01-06):
不管那多,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