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FF9调整完全手册[转]

楼主(2008-05-14):
亚拓450+FF9调整完全手册[转]

個人使用的是Futaba系列的FF9C Super的遙控器飛亞拓450SE,也有使用FF9CHP的經驗,在這我把我的個人經驗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一起把這個搭配完善設置。首先聲明這不是產品廣告,而是經驗分享,當作是我拋磚引玉,希望大家一起共襄。高階的控有其價位高的其來有自,因為在我進入裝配階段就很深的感受到,規納要點如下:一、設置微調多由發射器上完成二、大量減少配件拆裝,減低零件耗損三、輔助表單及專用混控編程強化效益讓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當我們完成裝机後的重要階段就是遙控電子設備的導入,關於遙控信號系統的選擇基本有兩大類三品項,分別為'x6Q*Z!r#i6@:o
PCM和FM/PPM,關於遙控系統信號編程這部分我們不深入探討,我個人選擇依重PCM主要是因為它的穩定和抗干擾性,但就Futaba系列的產品選擇有几點需要注意:一、發射與接收系統信號需一致,根據所選擇接受器來設置成PCM或PPM,進入FF9模式設置選項變更即可,完成需重新開机二、使用的晶体搭配合適的接收器,Futaba系列的PCM接收產品有分成單頻和双差頻兩種,不得混用,此外發射器高頻頭和接受器有分成高頻和和低頻(72頻),可以混用但不建議,效益較差,沒有保障。目前Futaba市售接受器六通道以上多為通用版,但單頻和双差頻還是有分別的,請配置時多留意。三、一般搭配FF9應用在亞拓450上的接受器以六通道的R146系列以上為主,當然也有搭配原配的R149DP的,但是就通道應用及重量的考量,我個人選擇是R146iP,這也是較多玩家的選擇配置,因為R146iP是電机專用,重量較輕,此外又是PCM編程信號較可靠。根據亞拓450的說明書將伺服器及舵螺儀裝配在机身定位後,有兩個重點環結和遙控電子設備的導入相關,分別為伺服器動作和舵螺儀設置:伺服器動作搭配FF9設置操作建議如下(不含舵螺儀尾舵設置)4o)l(i%] Z8w h
一、先將伺服器擺臂拆下,接上電調不上電机先不接電池,打開發射器後,接上電池讓伺服器置中立點(注意:FF9上的設置舵量和微調先歸零),再將伺服器擺臂以相對水平裝入,此時有些伺服器擺臂無法在水平位置裝入,這時就可以利用FF9設置操作Sub-Trim微調功能(Sub-Trim微調功能不是FF9面板上的微調,是基本設置功能選項之一),透過這項功能可以提高伺服器擺臂動作量一致的效果,預留FF9面板上的微調動作量作為飛行微調的備量所以面板上的微調應盡量置中。二、再撥動FF9的四個動作到最大位置,觀察伺服器擺臂是否有干涉(也要裝上机殼,因為有些會狀況是和机殼干涉),再利用螺距規測主旋機翼的動作量,如果有干涉及螺距過大就進入FF9設置操作End-Point舵量調節功能,一般初學會設置約+60%~_60%,進階多為80%以上三、D/R全称Dual(双向) Rates(舵量比率),同样用于调整通道的两端终点的最大行程,但不同于EPA,D/R只有一个设定值,所以是同时作用于两端终点并且双向对称,D/R功能可以通过专用的D/R开关切换不同的参数值,一般用于切换大小舵量的控制,适应模型在不同飞行要求时对舵机动作量不同要求!如,升降通道舵杆推到上或下顶端(假设D/R 是100%),舵机向左或右旋转30度,重新设定D/R 是50%那么推到上或下顶端舵机向左或右旋转只有15度。(引用joyus模型技術文章)
+R9l(D1d T(|&|7J.zbbs.5imx.com四、EXP全称Exponential(指数曲线),EXP也只有一个设定值,同时作用于两端并且双向对称,但是这个参数是不会改变(舵机)最大行程,它的作用是将原先的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转换为指数曲线的关系,改变遥杆在中点至上下1/2位置内与1/2到上下顶端的舵量敏感度。EXP功能一般合用D/R开关切换不同的参数值。如,假设EXP 是0%相当于关闭了曲线,此时上下推动遥杆,舵机同时会做出对应的(直线关系)动作,重新设定EXP 是50%(-50%)那么再上下推动遥杆,可以发现在上下推杆到1/2位置以内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小了很多,而推杆大于上下1/2位置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大了很多,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已经转换为一条向下弯曲的指数曲线关系了。重新设定EXP 是-50%(50%)那么再上下推动遥杆,可以发现在上下推杆到1/2位置以内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大了很多,而推杆大于上下1/2位置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小了很多,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已经转换为一条向上弯曲的指数曲线关系了,但是最大舵量还是一样的!参数设定越高曲线变化越明显!(引用joyus模型技術文章)
7p*O+C;D)b(Zbbs.5imx.com五、假设我们为升降舵设定了2个D/R值100%用于筋斗飞行,50%用于普通的练习飞行,看似好像解决了大小舵量的控制,但是忽略了最大舵量的确定同时改变了遥杆敏感度。如,D/R 100%时需要舵机旋转10度,只需要推杆1/3即可,但D/R 50%时需要舵机旋转10度,就需要推杆到2/3!如此大的差别,显然使飞行者难以适应,而且也不合理!此时如果配合EXP的使用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为2个D/R值分别对应设定2个EXP值。如,D/R 100%配合EXP 60%(-60%),D/R 50%配合EXP 0%,如此需要舵机旋转10度,在2种D/R模式下的推杆位置可能就差不多了。保持了2种D/R模式在正常飞行小幅度(小于1/2)杆量修正时的遥杆敏感度的一致性而又不会影响到最大的舵量(筋斗飞行)!例子只是说明了D/R和EXP的配合效果,如果要达到最好的效果还是需要经过多次的飞行尝试后确定。(引用joyus模型技術文章).q:L"M'G7h*|,u#E3G/n
bbs.5imx.com9\1W7?8T9^9O
上述三、四、五點於FF9的設置需設定一作用開關,必要時可以搭配3D動作的開關,初學者可以先從單一方向作用來感受FF9編程後的飛行手感,可以搭配舵量比率、指数曲线的通道為水平前後,左右,及左右旋轉,注意開關動作需一致,別設致成一開一關…"k v-v(e.M&a;s
3@&n$i1W4B'A"q6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