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小台钻

楼主(2008-05-14):
今天在淘宝上发现了一个  冲4钻促销微型小台钻高品质送备用皮带  ,不知道用好用不。看上去做工很不错,但是似乎小了点,做小箱子应该用的上

网友A:
没有参照物,不知多大。功率?链接?

网友:
haha

看着不错  房字装修好了 也买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参照物,不知多大。功率?链接?

晕了,找不到了,只找到了店铺地址

http://store.xxxxxx.com/shop/view_shop-9e3ae97804c9d9169caa928dd0a7ab30.htm

楼主:
找到了,不是很大
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db2-7e01cdb649c9b3aad80eda8440c0b94f.jhtml

冲4钻促销微型小台钻高品质送备用皮带!

电压:220V

频率:50HZ

功率:120W

钻削行程:25MM

工作台为铸铁台面.尺寸为17*17CM

重量:6KG

可夹直径:0.6-6MM

本品为说明书中无级调速的!电机采用单相串激电机,具有转速高,过载能力强,是家庭及精细加工,还有是做模型和做音响线路板加工的好工具!我个人觉得虽然加工范围小,但也能用于DIY 家具,因为自己直接拿手电钻打洞很容易打斜,拿这个小台钻先打个小眼,接下来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建议钻削孔径:钢材最大:3.2MM   非金属最大 6MM

铜铝材最大:5MM  主轴端跑到工作台最大距离:200MM

网友:
我有一个,用来钻电路板,还装上铣刀修整电路板边缘.用3MM钻头打洞就觉吃力.电机是缝纫机电机.个人觉得这玩意折腾金属还是要悠着点.

网友:
我用过这类小的,强度很差!

网友:
钻账本的那种

网友:
垃圾,一看就是不结实,我看过2百多一个比这种好多了

网友:
我想找个更小的,找不到。

网友:
有没有更小的?推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