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好3D动作,电池一定要好吧

楼主(2008-05-14):
要做好3D动作,
电池
一定要好吧

网友A:
F1赛车 绝对不会用70#汽油跑的!

网友B:
飞机也要好,,哈哈,,,
电池嘛说真的,高手能把15C的电池也能飞成一般飞手飞的20C的效果,当然好的电池,爆发力还是很强的,比如YT自带的2100 20C的,持续爆发力的确很强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电池不好空中保护

网友E:
2100 20C

网友F:
还要好马达 好电调配合啊

网友G:
好马达 好电调 好的飞机状况 好的调试 好电池 缺一不可

网友H:
好马达 好电调 好的飞机状况 好的调试 好电池 然后用脚飞!

网友I:
所有都要好

网友J:
个人觉得对于刚练3D的新手,应该在保证硬件的前提下练技术,这样下来成本会低一些。我刚开始翻的时候用的15C的电池,一开始技术当然不好喽,尾巴就转了(由于转速低),幸亏基本功扎实给救回来了。我同学用20C的电池翻的,尾巴不会动的。。。翻的很爽,信心也足了

网友K:
新手做3d压力还是蛮大的啦.

网友L:
不一定要好
但绝对不能太差

网友M:
要暴力
基本3样东西
1、动力系统(电机+电调)
2、桨(飞机的动作执行全靠他)
3、电池20-25C 容量2100-2200之间
加上正确的飞机螺距油门设定
LZ 可以试试

网友N:
继续学习~谢谢ls诸位~~~

网友O:
就算电池好...给你个370引擎...一样飞得不爽..

网友P:
呵呵。电池好只是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