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FEDA小电直飞不了~

楼主(2008-05-14):
呵呵,是朋友的老机机了,摆电视上落了一大层灰,拿回家上电发现飞不了,请教下DX能修得起来么?修它有意义吗?谢谢~~~
http://www.56.com/u65/v_MzQ5MTgzNjY.html
[wmv]http://www.56.com/u65/v_MzQ5MTgzNjY.html[/wmv]

楼主:
视屏直接贴不了~不好意思了~
请教是什么部分坏了~谢谢!!!

网友A:
朋友, 修机不是相面光看照片没用 问题还要你自己找
如果放了很长时间的话 先换新电池看看怎么样

网友B:
振华版的飞达..应该算是古董了.
1.确认开机以后pg03是否自检,可通过接舵机方式检验
2.确认所有通道是否受控
3.确认混控是否准确.即推油既开始转动
4.手抓飞机.大油门感觉.是否力量足够抗拒飞机重力
5.调整双桨.
6.起飞.
以上条款均以保证正常开机为前提.
弱不能开机,可以留为摆设.或者送我做摆设~

楼主:
esky 的004上的配件不知道能不能用,貌似差不太多~

网友C:
飞达我也有一台,现在还在飞。我的是Futaba版的,你这个是振华版的。振华版是2003年3月首次出现,一直卖到2003年8月。振华版有两个版本,一是4合1的集成电路。二就是飞达混控+PG03。你这个是第二版本的。
我个人看法是。先确定电路连接是否正确。其次更换成3串的11.1V里电池。你这个原装Ocean镍氢电池组,这么多年,基本都不能充电了,电压不足。三是通电后,调整PG03中立点,使两盏小灯都亮,感度调到最大。
这样调整,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同好指点~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