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急需地图航拍机

楼主(2008-05-14):
有没有 成功的 无人机 可以帮助灾区进行航拍
今天刚刚看到 目前 灾区还没有一个完整细致的 灾情地形图   大家赶紧努力帮助研究以最快的速度  完成灾区细致的地图啊!

网友:
这个军队已经研制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 成功的 无人机 可以帮助灾区进行航拍呢
今天刚刚看到 目前 灾区还没有一个完整细致的 灾情地形图   大家赶紧努力帮助研究以最快的速度  完成灾区细致的地图啊!

惭愧,估计我们研究出来奥运会已经结束了。。。

不过5IRC上有好几拨人都已经做好了成品并且已经商用了,他们应该可以施以援手。

网友:
无人驾驶飞机资料共大家分享

新品介绍AP- ST--基于可视化编程的DSP无人机自动驾驶仪

        定型的商品化驾驶仪可能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你有好的控制思路又苦于无法实现、你的飞行器可能比较特殊、你可能不精通编程也可能不擅长硬件设计、你的课题和任务周期比较紧迫、你的方案可能要做许多修改升级甚至推倒重来、你追求完美希望能够一机多用、你渴望拥有自己的开发平台而不受制于人......  我们的第三代最新产品AP-ST 基于可视化编程的DSP自动驾驶仪能够让你实现这些愿望!

硬件配置:
●  内置传感器:三轴角速率陀螺 、三轴加速度计、三轴磁力计、双嘴空速传感器、气压高度计、GPS接收机、温度传感器
●  选配外置传感器:ALT 空速高度组合传感器、URM 超声波高度计、PWM 脉宽信号发生器(扩展8 只任务舵机)、FRW
    飞行数据记录器、FLM 油量传感器、高刷新速率或其他体制的 GPS 接收机、用户定制设备等
●  RS-232 接口 X 2  (NMEA 协议) 、RS-485 接口 X 4  (ABIP 协议)
●  8 路PWM 输入 、7 路PWM 输出 、2 路电源监视输入 、2 路转速传感器输入 、5 路ADC 、8 路二进制遥测数据包
功能特性:
●  并行数据处理频率 73 Hz、RS-485 总线设备扩展
●  多功能稳压器,驾驶仪、舵机、外置传感器、扩展设备分开供电
●  可同时装载 4 个循环使用的飞行计划
●  每个飞行计划中,可装载 32 个实时调用的控制配置图
●  每个飞行计划中,可设置 64 个航路点(也可通过标图自动生成坐标数据)、每个航路点可装载 16 个控制数据项
●  每个飞行计划中,可设置 4 个中断事件和 10 个跳变事件
●
42个直接用于飞行和任务控制的参数:经过解算的姿态参数、各种测量参数、航行参数和惯导参数(无GPS
信号时)
●  自带PID 参数整定器,系统调试简单方便快速

●  适用于各种固定翼无人机、直升机、其他无人飞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