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小神廷36#高速出现双浆的调整方法:

楼主(2008-05-14):
提示:

网友A:
幸会,我和你正好是反的,我的低速有轻微双桨,高速时就没有~~经仔细检查发现是桨叶有点变形了……
你试试调连杆看看,应该能解决高速双桨问题!!

网友B:
高速没有双桨才是关键.低速有点双桨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