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TR在校准中立时总是检测出第6通道未置于中立??而我的设置是在中立点上的

楼主(2008-05-14):
我的XTR总是检测出第6通道未置于中立??而我的设置是在中立点上的???为什么啊???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A:
5,6通道一般是起落架,螺距等,可能是开关,旋钮,控制的,不一定能中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前几次用都可以效准第6通道的!后来重装了一下XTR就不可以了,重装好几遍都是第6通道未置于中立!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根本无法正常模拟训练,哎......................

网友:
我的是出现第五通道不能校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5,6通道一般是起落架,螺距等,可能是开关,旋钮,控制的,不一定能中立。

正解, 这种情况是正确的,不影响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