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电调 电压输出波型图

楼主(2008-05-14):
恒龙大脚电调换单只IRF3703后的电压输出波型,请教各位,究竟6伏驱动IRF3703,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可能Rds会大一点点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但不能完全导通, 7V以上比较好,最好10V
用IRL 3803 会更合适一点,IRL 系列的驱动电压低些
为什么不用原配的管呢?

楼主:
原配的管已烧了,也搞不清是什么型号,自已选型会更好吧,下一步有时间,多并几只,造一只超强电调。

楼主:
查过参数表,IRL 3803与IRF3703同样是10伏驱动,但IRF3703 210安,2.8毫欧,而IRL 3803 140安,6毫欧;两者价格差不多,没理由选IRL 3803吧!!

网友C:
6伏驱动IRF3703可以但发热厉害!

网友B:
爱用什么用什么吧

网友D(2008-12-31):
楼上几位都是什么专业出身?写的数据很深啊。

网友E:
简单的说,就是管子的驱动电压太低(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电流),管子不能完全工作再饱和状态下,这样的话管子的电压降就会增加,当然管子的功耗也会增大,发热量也会增大。
所以最好是选用驱动电压一样的!~~~

网友F:
3803有着更低的VGS,建议用3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