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s到啦

楼主(2008-05-15):
GL450s到啦
http://bbs.mx3g.com/thread-18708-1-1.html

网友A:
晕,GL也SE?

网友A:
和 以前有什么不同?

楼主:
450se和450s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B:
怎么我刚买的450s和你的一点也不一样?

楼主:
是吗,我在深圳买的,有三种GL450s, 价钱分别是988元、1080元、1199元,我买的是1199元那种。

楼主:
我买的是新出的新GL450SV单侧板(陀螺仪是GM700的)。

网友C:
我也深圳的 你哪的 刚买一个GL450AD

网友D:
好飞吗?我也想买哦~请问LZ的qq是多少?我想同你交流下。

楼主:
我是个十足的菜鸟,刚玩,很多还不懂,........跟你一样.....我希望有高手可以带我,...可是......没有.....

网友B:
赫赫,450s还是不错的。。。
不倒飞足够玩了,价钱比013多不了多少,比013配制高些,后期成本也相对低。
我就是飞的这个,够玩

网友E:
GL40A电调两种终极调试方法
一;开控,电调接上马达和电池,马达会发出滴的一声,马上把油门推到最高点,马达接着发出滴滴两声,然后把油门回到最低点,马达接着发出滴滴滴三声停顿再滴一声,之后慢推油门马达开始转动,到此电调调试完毕,
二:开控,把油门推到最高点,电调接上马达和电池,马达会发出滴一声停顿再滴滴两声,接着把油门回到最低点,马达继续发出滴滴滴三声停顿再滴一声,之后慢推油门马达开始转动,到此电调调试完毕,
建议手脚容易慌乱的人用第二种调试方法来的容易一些.

网友F(2008-07-05):
回13#
第一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和十分危险的方法,千万千万不要用。
另外,设置电调也没这么简单的,要仔细看懂电调使用说明书,否则很容易吧电调搞乱的。

网友G:
貌似和450b差很多啊

网友H:
我也准备上这个JJ

网友I:
我的过几天到货,一样的机机!搂主方便交流么??

网友J:
最近我也想入GL,但是发现taobao上有卖GL450B V2和GL450AD的,哪位高人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两款型号的特点啊?
官网上好像只有S/C/B,另外还听说过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