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朗450B和固朗450C有什么区别,有意选购中。。。

楼主(2008-05-15):
请问:固朗450B和固朗450C有什么区别,有意选购中。。。

网友:
好像450B的一些配件是塑料的,,450C是金属的,,,不知我这样对不

网友:
我所知道的,    B款 机架是碳纤维的。   C款的是玻纤的。   表面上看,B款式黑色的。   C款是白色的。 呵呵。  楼上的,好像不对。 除侧板不同以为都是一样的。是金属的。  可以到官方网站上看看 。

网友A:
B 碳纤+金属
C 玻纤+金属
S 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B 碳纤+金属
C 玻纤+金属
S 塑料

正解

网友B:
本人认为C比较好

本人认为C比较好,便宜实用,B的碳板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好,还不如玻纤的呢,而且碳和玻的价格差不多,你们认为呢,我卖过不下80台GL450 几乎都要的是C 还有碳的还有干扰,你可以考虑一下吧。去这个网页看一下吧,
http://www.lnimx.com/FrontPage/Products/Products.aspx?P_ID=76    最新版的GL450有正反陀螺座的,侧板升级成1。45厚了。只有我们有

网友:
B/C的两个大齿轮都是白色塑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认为C比较好,便宜实用,B的碳板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好,还不如玻纤的呢,而且碳和玻的价格差不多,你们认为呢,我卖过不下80台GL450 几乎都要的是C 还有碳的还有干扰,你可以考虑一下吧。去这个网页看一下吧, ...

玻的重,碳的轻,强度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