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雕刻机45#钢

楼主(2008-05-15):
谁能推荐下,能雕刻未淬火45#钢,工作幅面200mm以内的小型雕刻机(可雕刻三维形体),价格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A:
小型雕刻机一半度不带三维雕刻的哦,也就是三条轴不能联动,我知道的最便宜款能三轴联动的也要12-13万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型雕刻机一半度不带三维雕刻的哦,也就是三条轴不能联动,我知道的最便宜款能三轴联动的也要12-13万左右!

谁告诉你的?diy的cnc都能3轴联动.关键是编的刀路

网友:
雕钢的关键还是在硬件上,你想在雕刻钢铁,结构上估计得用全滑台也未必能有好的效果,光轴的那些直线轴承的滚珠在高应力下时间久了会把光轴的表面压出坑,用高硬的就得多花一倍的钱

与其做雕刻机不如直接买个铣床改成数控,最低也得一万吧,要想有第四轴以及更精确的板子还得另外花钱,而且会耗费掉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收获也是应得的

网友A:
3楼的不必这么激动,我说的是一半,可能理解不同。像楼主说的三轴联动确实很多雕刻机都不可以,如啄木鸟,还有北京精雕的低端机也不行,如果要买雕刻机的话江门的佳铁不错,价格也不贵,加第四轴也方便!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楼的不必这么激动,我说的是一半,可能理解不同。像楼主说的三轴联动确实很多雕刻机都不可以,如啄木鸟,还有北京精雕的低端机也不行,如果要买雕刻机的话江门的佳铁不错,价格也不贵,加第四轴也方便!
  以 ...

两三百元一套的三轴驱动器就能控制3轴联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楼的不必这么激动,我说的是一半,可能理解不同。像楼主说的三轴联动确实很多雕刻机都不可以,如啄木鸟,还有北京精雕的低端机也不行,如果要买雕刻机的话江门的佳铁不错,价格也不贵,加第四轴也方便!
  以 ...

建议你到磁动力看看www.cdle.net,那样的可不可以叫3轴联动?

网友:
或者看看我的帖子,加工这么一个风扇没有3轴联动的话,要怎么做?

用新雕刻机反复试验,终于成功再造LAMA散热风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0823

网友:
三维的定义太模糊(相对于加工机械),就算五轴的也不能完全的三维,三轴的也只能是垂直于z轴的三维,要想捞钱还得十多万左右,(性能好些不常出问题的)
自己用的话那就好办了,三两万那就行了,(当然是DI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三百元一套的三轴驱动器就能控制3轴联动的

四五百的还能五轴联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到磁动力看看www.cdle.net,那样的可不可以叫3轴联动?

我在公司里做了8年的三维造型和数控编程的,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三轴联动

楼主:
我开这个帖是鉴于本讨论区在以前曾经讨论过的两个话题的基础上.
微型4轴加工中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9338&extra=page%3D8
以及更早以前的一个老帖,对这两个帖子关注的人不少,但是最终都没有结果.强烈建议哪位经验丰富的兄弟能够利用优势生产或改进出机器,只要价格合适,还是有不少人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的不必这么激动,我说的是一半,可能理解不同。像楼主说的三轴联动确实很多雕刻机都不可以,如啄木鸟,还有北京精雕的低端机也不行,如果要买雕刻机的话江门的佳铁不错,价格也不贵,加第四轴也方便!
  以 ...

不巧,本人曾在精雕工作4年,部门职务就是用雕刻机做三维(严格说来是2维半)艺术浮雕样品(主要机型用的60B,是最低端的广告机。圆形导轨,滚珠丝杠,三轴步进驱动,当时3-5W,现在可就不知道喽)。据我所知,不论高低端,不能3轴联动的精雕机是不存在的 ,即便是上个世纪末的早期机型 。以前知道,佳铁的机器结构还是不错的,很扎实。但是软件电控主轴比精雕的相去甚远。不知道现在发展如何。

另外,啄木鸟之类的雕刻机也有大把的可以三轴联动,只是他们的电控、软件比精雕的差得远,所以干起三维(其实是2维半)来比精雕的差很多。

网友A:
呵呵!学习到了,受教了!不过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的的三轴联动是什么概念,可能理解有出入!我以前是做模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学习到了,受教了!不过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的的三轴联动是什么概念,可能理解有出入!我以前是做模具的!

能雕刻艺术浮雕(例如类似人民英雄纪念碑侧面浮雕)的机器,算是三轴联动吗(可以多种方式填充路径,例如对角线方向的逐行扫描、环形路径精加工浮雕)?
精雕网上抠的,

当然,这是最新的软件了,不过基本的3维路径生成在3.0和4.0时代就已经成熟了

网友:
对角线方向的逐行扫描就是3轴联动了

网友C:
最简单的测试是否3轴联动,运行以下命令:

G0 X0 Y0 Z0
G1 X10 Y10 Z10

如果Z先走到10,XY再走到10,10,就不是
如果XYZ同时运动走到10,10,10,就是

注意第2句要用G1,不能用G0,因为G0是空走指令,有些软件,例如维宏,会优化G0语句,先走Z再走XY,目的是避免刀具碰到工件,而G1是加工指令,要求机器走一条3D空间里的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测试是否3轴联动,运行以下命令:

G0 X0 Y0 Z0
G1 X10 Y10 Z10

如果Z先走到10,XY再走到10,10,就不是
如果XYZ同时运动走到10,10,10,就是

注意第2句要用G1,不能用G0,因为G0是空走指令,有 ...

精雕的软件、电控都是自己开发的。有自己专属的ENG刀路格式,不直接用NC路径的。

网友(2012-03-04):
这都被我挖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同意,起码能三个轴都同时转~直观明了

网友D(2012-12-26):
发表一下个人的观点 所谓三轴联动 在机加工行业 和 雕刻机行业 是有比较明显的分界界限的
雕刻机的加工主要是主轴高转速 小切削量 以板材类居多
二机加工类 则是立体感比较强的共建居多
在 x y z轴相同定义的情况下 雕刻机 认为 g1 x10 y10 z10
就是三轴联动了
而在机加工行业不是这样的 如果现在雕刻的是一个 立柱顶端 横截面位抛物线形转
运算方式就会很复杂 计算上会出现类似于 z=x² 同时z=y² 这种情况
在三维立体的实时性方面对系统的响应要求会非常高
这不是简单的 维宏卡 8位单片机 16位单片机 能处理的了得
同时再加上刀补 刀尖半径补偿等
运算量累加实时性要求 其设备的方面综合相应要求是极其恐怖的

所以说 两个三轴联动 在面上 是一种事物
在内涵上 不是一个等级
都可以叫做联动 但是作为国家级的技术攻关
三轴 四轴 五轴 指的技术方面 和5位数的雕刻机 不可同日而语
个人观点 抛砖引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表一下个人的观点 所谓三轴联动 在机加工行业 和 雕刻机行业 是有比较明显的分界界限的
雕刻机的加工主要 ...

打的那个 x的平方 不能正确显示 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表一下个人的观点 所谓三轴联动 在机加工行业 和 雕刻机行业 是有比较明显的分界界限的
雕刻机的加工主要 ...

能做曲面的算不算三轴联动,帽子模具,铣看模的,我的广雕雕铣机,用的维宏系统,做这些做的不错,能算三轴联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表一下个人的观点 所谓三轴联动 在机加工行业 和 雕刻机行业 是有比较明显的分界界限的
雕刻机的加工主要 ...

照这样看,所谓的三轴联动仅仅是编程的问题了?简单的维宏卡可以用天量的代码代替你这简单的一个代码,貌似结果也没啥显著区别